求助,鼎阳示波器可以直接测量220V市电吗,怎么测啊?

楼主(2013-01-30):
买的鼎阳的示波器,看上面写了最大输入电压400V,我觉得是不是直接10X档可以测,还是要把地线剪掉?
最大值400V也不可以测吗,最大值400V时峰峰值应该是800V吧,有效值大于220V额

网友A:
话说你为什么要量市电啊?
实在要量 示波器用隔离变压器供电

网友B:
如果他写的是400V,那么你不能直接测试!因为400V肯定是VPP,也就是说每格最大50V(10×),而市电的电压大约是630V的峰峰值,因此示波器的测试不到完整波形的,如果写的是300Vrms,那么他是100V(10×)每格,就可以直接测试市电,例如RIGOL的DS1000E系列。但是要注意,千万不要和楼上的那位说的一样和万用表一样测试,否则会造成短路。
示波器测试市电方法:
1,选择100V/div每格电压档位
2,示波器探头打到上述幅值档位相应的比例上
3,将示波器探头接地线连接到大地上——注意不是零线,否则短路
4,示波器探头针直接测试火线或者零线电压波形
这是转载别人的回答,楼主可以参考下!

楼主(2013-03-14):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为什么要量市电啊?
实在要量 示波器用隔离变压器供电

那意思是不是说,要再单独配个探头什么之类的啊?标配的只有普通的探头啊,那我要换什么探头呢?

网友A:
不用配探头的
买个220V隔离变压器,示波器用隔离变压器供电,之后探头随便点

网友C:
也可以考虑配个差分探头,较高电压和防炸都可以有了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