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有什么好的测试方法么?

楼主(2013-01-30):
铝电解电容要更换供货厂家了,需要进行验证,除了用在产品上老化验证,还有什么简单的验证容量、漏电流、等效串联电阻等参数么

楼主:
哎呀,怎么半天了也没个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A:
HTOL等可靠性试验。。好多好多好多评估的方法和手段~

如果只是看容量的话可以使用数字电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OL等可靠性试验。。好多好多好多评估的方法和手段~

如果只是看容量的话可以使用数字电桥 ...

当然不只是看容量了,但是高温寿命测试周期也很长的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不只是看容量了,但是高温寿命测试周期也很长的哦

1000小时嘛,有啥好怕的,早扔晚扔都是要做可靠性的,没啥好扭捏的。

买个或者租一个好点的数字电桥,你要的参数多数都能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