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线缆打什么胶好?

楼主(2013-01-30):
PCB间通过普通排线和插座连接,为增加可靠性,打算打一点胶。希望:
1.  这种胶没开封能在常温下保存,使用方便。
2. 无腐蚀。
3. 储存温度-20度~70度。
4.热膨胀系数较小。
5.相对低廉的价格。
请推荐胶水牌号。我们是厦门的工厂,供应商也可在我QQ留言。
QQ:3135154

网友A:
常见热熔胶

网友B:
打RTV吧。
高温,耐压耐温。
我们一直在用。

网友C:
热熔胶应该可以的

网友D:
热熔胶多一些

网友E:
找块塑料融化了,滴上去就好了:lol

网友F:
打热溶胶不行的,太容易受环境影响;使用704硅胶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打热溶胶不行的,太容易受环境影响;使用704硅胶吧

请问,你所说的 热熔胶太容易受环境影响,是指什么情况,麻烦详细说下

网友F:
使用环境经常冷热交替热熔胶容易脱落。即使在稳定的环境下使用普通热熔胶寿命一般在1年左右!不过还要看看你们的质量标准定位,使用热熔胶价格便宜使用方便,我们公司为了追求成本也是使用的热熔胶,不过一些要求比较严的还是得使用硅胶

网友H:
果断704胶啊

网友I:
热熔胶凑合用用吧!一般应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使用环境经常冷热交替热熔胶容易脱落。即使在稳定的环境下使用普通热熔胶寿命一般在1年左右!不过还要看看 ...

我猜是冷热交替容易脱落的问题,只不过为了确认下。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胶的问题(前提是用质量好的原生料,用次的回收料就不讨论了),是使用者操作的问题,可能很多人会说:切!就你能,就你会用,热熔胶使用好长时间了,谁不会用?
至于到底是否真的会用,先说个名词 “结合度”(这个词是否准确,我不知道,我下边会举个例子说明),结合度好的,粘的就结实比容易脱落,结合度差的粘的就不结实,就容易脱落。
所谓结合度就是两种物质接触面,结合程度的描述。经常用热熔胶,会发现,温度高的表面效果好于温度低的表面(同种材质),冷却慢的表面效果好于冷却快的表面(用到塑料上和铁块上差别很明显)。这中效果就体现了结合度的差别。
冬天,铁块很凉,热熔胶打上去,还没充分结合,就凝固了,稍微一用力扣就掉了。如果能烘热到接近溶胶的温度,将胶打上去,然后再冷却,再用力扣试试,看差别有多大(一定的清理干净了,不能带粉尘、油污什么的)。
其实结合的好不好,透过胶看结合处的颜色就判断的差不多(当然的好胶,还不能太厚),这个我不会形容,自己体会吧。用润和不润先代替吧
没卖弄的意思,只是希望有更多的同仁掌握科学的使用方法,同时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网友J:
热熔胶不行吧,70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