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来做无线图片传输可能?

楼主(2013-01-30):
好像外国已经有人用 ARM 控制摄像头拍摄然后实现了图片无线传输
请问吧里的大神们,用增强型的51单片机可否实现?  如果可能,硬件的各种要求是否很高?

网友A:
速度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不行吧,

百度了一下,有人用 STC12C5A60S2 系列  + 汇编做出来了, 640*480的图像24帧每秒 ,高手啊!
现在看一下这吧里有大神已经做过着方面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百度了一下,有人用 STC12C5A60S2 系列  + 汇编做出来了, 640*480的图像24帧每秒 ,高手啊!
现在看一下 ...

640*480*24*3 = 22118400, 相当于1s传输22M的数据,有这么夸张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40*480*24*3 = 22118400, 相当于1s传输22M的数据,有这么夸张么?

明显不可能的

如果压缩呢?有的摄像头数据出来就是压缩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0*480*24*3 = 22118400, 相当于1s传输22M的数据,有这么夸张么?

明显不靠谱,现在我没权限发链接,不过你百度一下  请问用51单片机可以很好的控制摄像头智能车???、  就发觉一个很刁的回复,就是我说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不可能的

51单片机算极限功率工作,每秒大概处理多大的图片?

网友A:
小牛拉大车,没啥意义,现在cortex-m3价格已经接近51的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牛拉大车,没啥意义,现在cortex-m3价格已经接近51的价格了,

学校里的老师就这样**,非要用 51 啊亲

网友C:
反正我老师基本只会51和8086,呵呵,见笑了!所以他强迫我的时候,我就选择不要平时成绩了。

网友C:
也难怪我这么差,从来就没有突破自己。

网友D:
你们连51,X86都搞不懂,还搞高端的。好高骛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