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MS320f28069pz复位脚XRS一直输出低电平

楼主(2013-01-30):
用的是TIccs5.0版本,下载官方的代码程序,显示出ailed Software Reset: (Error -1137 @ 0x0)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5.0.747.0)
C28xx: Trouble Reading PC Register: (Error -1137 @ 0x0)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5.0.747.0) 。
然后测试芯片TMS320F28069的复位引脚一直处于复位状态,但不知道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大侠的帮助

楼主:
结果发现电源引脚1.8V错了

网友A:
看来是内部的复位保护电路在起作用.
意外地测试到内部的保护电路了.

网友B(2013-04-13):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能说一下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C(2013-10-23):
楼主除了管脚接错了,能正常工作吗?我也碰见了类似的问题,但是电源是正确的

网友D(2013-12-22):
电源是正常的,测得xrs都是低,怎么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源是正常的,测得xrs都是低,怎么破....

这个可能是硬件问题造成的   有没有上拉电阻
一上电测试就是低电平吗

网友D:
有上拉电阻,对测的就是低电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能是硬件问题造成的   有没有上拉电阻
一上电测试就是低电平吗   ...

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处理,能指点一下嘛 ,cmd是没问题的 就是不知道硬件出什么问题也会有这个提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处理,能指点一下嘛 ,cmd是没问题的 就是不知道硬件出什么问题也会有这个提示..

个人觉得还是cmd的问题   你看看cmd中的0x8000分配

网友D:
MEMORY
{

PAGE 0 :
   /* For this example, L0 is split between PAGE 0 and PAGE 1 */
   /* BEGIN is used for the "boot to SARAM" bootloader mode   */

   BEGIN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002
   BOOT_RSVD  : origin = 0x000002, length = 0x00004E     /* Part of M0, BOOT rom will use this for stack */
   RAMM0      : origin = 0x000050, length = 0x0003B0
   PRAML0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0900
   RESET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000002

   IQTABLES   : origin = 0x3FE000, length = 0x000B50     /* IQ Math Tables in Boot ROM */
   IQTABLES2  : origin = 0x3FEB50, length = 0x00008C     /* IQ Math Tables in Boot ROM */
   IQTABLES3  : origin = 0x3FEBDC, length = 0x0000AA         /* IQ Math Tables in Boot ROM */

   BOOTROM    : origin = 0x3FF27C, length = 0x000D44

PAGE 1 :

   /* For this example, L0 is split between PAGE 0 and PAGE 1 */
   RAMM1       : origin = 0x000400, length = 0x000400     /* on-chip RAM block M1 */
   DRAML0      : origin = 0x008900, length = 0x000700
}

网友F(2016-07-15):
请问你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

网友G(2017-12-14):
引用 网友D:
电源是正常的,测得xrs都是低,怎么破....

亲问下问题解决了吗?我焊好的板子 就只有一个最小系统但是依旧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