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定义函数到指定段

楼主(2013-01-30):
大家好:
      我现在需要将一个函数定义到指定的代码段,或者指定地址,怎么定义。
      我使用的是keil,我尝试了#pragma命令,都不行,不知道我哪里写的不对。如果有办法请说的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A:
中个型号的ARM,或单片机?

楼主:
三星的,arm。型号不方便透露

网友B: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一个函数占一个文件,然后指定这个.o到scatter中的某一段就完事了。

网友C:
型号不方便透露

网友D:
用这个__attribute__((.section(xxxx)),xxx为linker script里边定义的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