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压芯片7660的蓄能电容,耐压应该选多少?

楼主(2013-01-30):
用7660输出负压,+5v输入,输出-5v,所需要的两个电容耐压应该选多少?用钽电容可以吗?

网友A:
我用的陶瓷电容 10uf/10v 0805 木有问题
+5进 -5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陶瓷电容 10uf/10v 0805 木有问题
+5进 -5出

这个有点危险吧,考虑冗余怎么也得耐压16V的。:shutup:
就是封装大一点而已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C:
选用钽电容的话最好用16V的电容,降额三分之一左右,大多数尺寸都是1206的,VISHAY有更小尺寸的,但是这个需要看你的电流密度有多大,板子合适的话最好选择尺寸大一点的电容。作为储能电容,看你需要多大的容量合适?这个有要求吗?

网友D:
16V及以上,比较合适.陶瓷贴片,引线钽电容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