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哪位大神,使用UART口进行IAP的啊?求帮助

楼主(2013-01-30):
求源码,另外问一下,是不是IAP必须要硬件复位才可以啊?是对单片机复位还是存储器复位?可不可以通过软件的方式复位?

楼主:
ST有一个demo,但是必须要进行硬件复位才可以

网友A:
复位的目的是是程序转到 IAP 部分.
所以能转到 IAP 的软硬件状态的办法都是可行的

网友B:
看TI的bootloader吧,借鉴过来就行了
ST的例子就不是例子,太差了

楼主(2013-03-26):
引用 网友A:
复位的目的是是程序转到 IAP 部分.
所以能转到 IAP 的软硬件状态的办法都是可行的 ...

能不能给我个具体的代码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TI的bootloader吧,借鉴过来就行了
ST的例子就不是例子,太差了

demo需要硬件复位的,可是我们的板子已经做好了,在不改硬件的基础上,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demo需要硬件复位的,可是我们的板子已经做好了,在不改硬件的基础上,不知道能不能行 ...

完全可以,参考TI的boot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