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调试问题 error #10234-D: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楼主(2013-01-30):
大家好,
新人一枚,请大家多多指教!
我用的板子是TMDXEVM6678L,新建一个工程,拷贝了helloworld例程中的".c"和".cfg"文件,"Build Project"出错,输出如下: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InternetPingPong ****

C:\ti\ccsv5\utils\bin\gmake -k all
'Building target: InternetPingPong.out'
'Invoking: C6000 Linker'
"C:/ti/ccsv5/tools/compiler/c6000/bin/cl6x" -mv6600 -g --

display_error_number --diag_warning=225 --abi=eabi -z -

m"InternetPingPong.map" --warn_sections -

i"C:/ti/ccsv5/tools/compiler/c6000/lib" -

i"C:/ti/ccsv5/tools/compiler/c6000/include" --reread_libs --rom_model -o

"InternetPingPong.out" -l"./configPkg/linker.cmd"  "./resourcemgr.obj"

"./platform_osal.obj" "./NetThread.obj" "./MainThread.obj" -l"libc.a"
<Linking>
warning #10247-D: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myDDRsect"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Osal_paMtCsEnter C:\ti\pdk_C6678_1_0_0_20\packages\ti\drv\pa\lib

\ti.drv.pa.ae66<pa.oe66>
Osal_paMtCsExit  C:\ti\pdk_C6678_1_0_0_20\packages\ti\drv\pa\lib

\ti.drv.pa.ae66<pa.oe66>

error #10234-D: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error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InternetPingPong.out" not
   built

尝试改正方法:
Include Options—>"${TI_PDK_C6678_INSTALL_DIR}/packages/ti/drv/pa"
File Search Path—>"${TI_PDK_C6678_INSTALL_DIR}/packages/ti/drv/pa/lib\ti.drv.pa.ae66"
但是错误还在,是加入文件路径的方法不对吗?
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好了软件了?

网友B:
不太懂啊

网友C(2015-05-04):
同问同问,怎么解决的
error #10234-D: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error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EvPwm01.out" not built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问同问,怎么解决的
error #10234-D: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error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 ...

我也是我也是。怎么弄啊

网友E(2016-05-04):
error #10234-D: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error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TWO_GPIO_Led.out" not built

网友F(2017-01-18):
这个缺少相应的文件造成的。

网友G:
C:/ti/ccsv5/tools/compiler/c6000/lib 这个路径正确吗

网友G:
C:/ti/ccsv5/tools/compiler/c6000/lib 感觉这个目录存在问题

网友H:
找不到定义的

网友H:
点击错误看看定位到哪里

网友I(2018-09-04):
是不是定义 Osal_paMtCsEnter 、Osal_paMtCsExit 变量或函数的文件没有被包含到工程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