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面试题

楼主(2013-01-30):
有一个已经排序的数组(升序),数组中可能有正数、负数或0,求数组中元素的绝对值最小的数,要求,不能用顺序比较的方法(复杂度需要小于O(n)),可以使用任何语言实现

例如,数组{-20,-13,-4, 6, 77,200} ,绝对值最小的是-4。

网友A:
插入排序即可。

网友B:
二分啊,就是用lower_bound查找0,然后跟它前面那个数对比取最小的

网友C:
二分,正则前边在二分,否则后便二分,因为负数前面的绝对值大,正书后便绝对值大

网友D:
比较基础的面试题

网友D:
还有没有更多这样的面试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比较基础的面试题

的确是很基础

网友E:
很好的一道面试题

网友F:
二分法比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好的一道面试题

嗯,的确是很经典的面试题

网友G:
还有没有最新的百度面试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