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员函数调用问题

楼主(2013-01-30):
在一个class A外调用A的某个成员函数,经常发生;
但是class B想这样操作,但不想拥有A的实例,这时候我常常会把class A的那个成员函数写为static的,一般是Get###()之类的函数,当然不爽的是 里面的用到的数据成员也要写为static的,为了这样的操作延长了 data-mem的生命周期;有木有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A:
还有一个方法,friend关键字。至于你所说的date-mem生命周期建议你重新考虑下你的设计。

网友B:
那就不要做成类,把哪些你要的东西拿出来,或者做一个函数,数据在函数里定义,数据用完之后生命周期就完了。每调用一次函数产生一个复制体,函数完成之后数据被销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