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cpy()函数问题

楼主(2013-01-30):
请问C++里有strcpy()函数么?还有,这个函数是不是一个深拷贝函数?
如果我要写一个深拷贝,class A里有个char *msg;
我写
strcpy(msg, other.msg;
是不是就OK了?
还是
delete msg;
msg=new char[other.length];
for(int i=0;i<length;i++)
msg[i]=other.msg[i];
主要是想知道strcpy是不是一个深拷贝的函数,如果是的话就可以直接调用了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strcpy应该是C的函数,C里面应该没有深拷贝这个概念。
strcpy只是把一段字符串复制到另一段内存中。

网友B:
浅拷贝和深拷贝是对CPP类的拷贝来说的。至少我在C里面是没有听过这个浅拷贝和深拷贝这个概念。

网友B:
LZ再说的清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