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芯片可以替换UPC4572G2

楼主(2013-01-30):
以前前置放大电路用的是UPC4572G2,但由于市场停产了,所以要寻求新品替换之。我用了N5532,但是实验结果失败了,所以特请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A:
LM833参数很接近uPC4572G2。楼主不妨试一试。

网友A:
BA15532也可以

网友A:
对于2楼的应用NE5532应该可以。

网友B:
不就是553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2楼的应用NE5532应该可以。

我本来采购NE5532,但是采购给了N5532,我刚刚用N5532测试,实验结果不行。NE5532与N5532不就是进口和国产之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833参数很接近uPC4572G2。楼主不妨试一试。

非常感谢,刚刚我搜索了下,LM833市场上蛮多的,BA15532就太少了。LM833应该可以值得一试,为什么N5532不能替换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刚刚我搜索了下,LM833市场上蛮多的,BA15532就太少了。LM833应该可以值得一试,为什么N5532不 ...

哪来N5532? 只有NE5532,或者SA5532,或者SE5532.

无论用什么运放替换,放大器元件参数都要做适当调整。比如R3、R4,R7适当减少?或增加?具体如何由实际调试决定。NE5532或LM833不会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来N5532? 只有NE5532,或者SA5532,或者SE5532.

无论用什么运放替换,放大器元件参数都要做适当调整 ...

元器件名称是N5532,但厂家贴的标示是NE55320R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元器件名称是N5532,但厂家贴的标示是NE55320R

无论用什么运放替换,放大器元件参数都要做适当调整。NE5532或LM833不会例外。 ———— 这个才是重点。前面关于NE5532的名称不重要,就此,其实不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