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下图LM4871和驻极体MIC组合电路分析

楼主(2013-01-30):
请教大家有谁用过LM4871这颗IC的(图示的UTCPA4871换成了LM4871),帮我指点一下这个电路。还有这个喇叭有要求吗?是不是任意一个喇叭都可以呢?我把收音机上的一个喇叭拆下来装在上面不知道可以不?

顺便问一下什么是351扬声器,这是扬声器的型号,还是其他的什么参数?这个351是什么意思呢?

本想将音乐通过驻极体MIC输入,然后看看喇叭有没有将声音放大,结果什么都木有啊

楼主:
电路结构是可以的,可能某些电容电阻需要修改下,以后如果哪位高手有时间,不妨指导一下,今儿个就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