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有源晶振的情况下OSC_OUT可否作为IO使用?

楼主(2013-01-30):
(无正文)

网友A:
从下文可以看出 PD0/PD1 是同时REMAP的,因此OSC_OUT不可作为IO使用,当OSC_IN做振荡入时。

Bit 15 PD01_REMAP: Port D0/Port D1 mapping on OSC_IN/OSC_OUT
This bit is set and cleared by software. It controls the mapping of PD0 and PD1 GPIO
functionality. When the HSE oscillator is not used (application running on internal 8 MHz RC)
PD0 and PD1 can be mapped on OSC_IN and OSC_OUT. This is available only on 36-, 48-
and 64-pin packages (PD0 and PD1 are available on 100-pin and 144-pin packages, no
need for remapping).
0: No remapping of PD0 and PD1
1: PD0 remapped on OSC_IN, PD1 remapped on OSC_OUT,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不过,楼主可以试一下,不对IO配置,直接使用外部晶振配置,再对IO操作看看。。

网友C:
2L的情况适合于STM32F1。STM32F2~F4及F0的限制相对 比较少。

网友D:
还真没用过,建议楼主试试,再把结果放上来。

网友E:
我测试用内部振荡器做时钟, 然后两个晶振脚都作为 IO 口用, 没问题

楼主(2013-03-21):
非常遗憾的告诉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下文可以看出 PD0/PD1 是同时REMAP的,因此OSC_OUT不可作为IO使用,当OSC_IN做振荡入时。

Bit 15 PD01_RE ...

不可以啊T_T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真没用过,建议楼主试试,再把结果放上来。

不行啊 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