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224,做电磁兼容,装置误动作,改用LF347没问题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1-30):
图示为进入AD之前的滤波电路,采集的信号为50HZ的正弦波,CPU通过24点傅氏算法得到有效值。用LM224时做电磁兼容试验不过(快速瞬变4级和振荡波3级),换成LF347就行了。做实验时施加信号为动作定值的90%。

快速瞬变干扰信号为单脉冲上升时间5ns,脉冲持续时间50ns,重复率2.5kHz;振荡波干扰为1MHZ 400次/s, 100kHz  50 次/s

是运放的哪个参数导致的问题呢?
前者的Slew rate 是0.5v/us, Unity-gain bandwidth是1.2MHZ。 后者的参数分别是13V/us和3MHZ。

网友A:
接口没有防护啊,
设计一下隔离和滤波,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B:
2楼说的对,关键是在接口处做处理,进入板卡内部了,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网友A:
对线缆的屏蔽接地对测试也会有影响,最好单端接地,

楼主:
其实这是一个成熟的产品,原来用LF347一直没有问题

引用 网友B:
2楼说的对,关键是在接口处做处理,进入板卡内部了,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

后来因为LF347没有工业级,就换成LM224了,结果出问题了。

网友A:
外部接地情况有变化吗,可能是外部条件的变化导致的

网友C(2013-03-17):
楼主是南网入围公司?

网友A:
跟产品的批次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D(2019-11-11):
R17 C18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E:
运放的SR和带宽不够呗
LM224好像是BJT工艺
LF347好像是FET工艺的
BJT工艺抗干扰要差一点

网友F(2021-11-17):
芯片的抗静电干扰能力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