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是高频变压器的设计软件吗

楼主(2013-01-30):
以上附图里面是高频变压器的设计软件吗,如果不是的话,有哪位大侠有高频变压器的设计软件,谢谢哦

网友A:
不是,是个普通的C\EI的设计软件。

网友B:
自己写过一个小程序,不过在公司的电脑里,拷不出来。其实啃啃开关电源设计的书,看看变压器设计的理论知识,可以自己写一个的。
intusoft有一款设计变压器的软件:
http://www.intusoft.com/mag.htm

网友C:
磁性元器件的设计开关电源设计的核心问题,那些软件都是很坑人的,我用Excel还写过一个,但是每次跟我最后设计的相差很大!选择磁性。了解磁性之后,在开始计算!

网友D:
有专用软件,最著名的是ansys,它能分析出磁场分布及走向,线圈中的电磁分布,正版 价格据说80万刀左右

不过,很难用,要自己建模

但最关键的是,用这些仿真软件,不容易找到"感觉",再好的仿真,不如自己亲自试制来的可靠,并且,容易找到"感觉",摸索出规律

什么情况下会热,什么情况下会饱和,有时还会有噪音,电感量过大,过小,开磁隙大小不同的影响,多做几次,比做软件方真更方便

这方面的软件仿真太难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磁性元器件的设计开关电源设计的核心问题,那些软件都是很坑人的,我用Excel还写过一个,但是每次跟我最后 ...

说的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