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从设计上来说,是低频难还是高频难些

楼主(2013-01-30):
从设计上来说,是低频难还是高频难些呢

网友A:
当然是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高频

能稍微描述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稍微描述下吗

总的来说电子电路就两个难点,干扰和抗干扰
模拟电路的抗干扰能力很差,所以要增强抗干扰能力
高频电路的干扰太强,所以要降低它干扰别人的能力
所以模电和高频是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一个EMC就可以搞死你了

:lol是新手,先学习学习

网友B:
高频难些,在实际应用中也是复杂的多。。。

网友C:
各有千秋吧!低频虽然很多人认为设计容易一些,但是滤波的时候你由于低频引进的低频纹波怎么处理?如果功率较大的时候你变压器个头更大,漏感你怎么处理?
高频目前多余低频有两个因素:1、高频一般高于20K,人耳听不到,不会污染;2、体积小,本身材料成本低。

这位兄台说的不错,低频电路一般电流大,频率低,抗干扰能力差,温升大,漏电大;高频电路主要是EMC。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总的来说电子电路就两个难点,干扰和抗干扰
模拟电路的抗干扰能力很差,所以要增强抗干扰能力
高频电路的 ...

跟J胸学习了

网友E:
相对来说,高频可能更难设计,低频好处理.

网友F:
高频电路没搞过,听说非常难的~!
有个兄弟做了个无线模块,怎么也做不好~!
个人只会PROTEL画画简单的板子,高频电路以后有机会研究下~!

网友G:
个人觉得分的太清楚反而不好,分析高频的时候,有时候会用低频模型,高频对电路的要求比低频要高,考虑的范围更广,但是现在很多高频模块厂家集成好了,要方便的很多。楼上说的低频纹波处理确实是难题。

网友H:
高频节奏快,给人的余量小

好比马路上所有车以10KM与      100KM行驶一个道理

网友I:
其实高低都难,低频的在于50HZ共模干扰和10HZ以下的起伏电压,很难消除。
高频在于互感震荡和信号反射。

网友J:
低要看多低了  军事上的超低频相当的不让人省心,据说;

高频设计过射频放大的都知道  很头疼。

网友K:
感同身受!…

网友L:
楼主问的是变压器? 还是电路?

网友K(2013-05-17):
楼上各位有没有玩过射频功放啊????……哼哼!…玩过后才知道什么叫高频!开关电源100KHZ-200KHZ在射频范族里、那是低频!……嗯哼!…………

网友M:
高频当然是很难的啦,不仅要考虑走线还对误差有很高的要求,通频带,矩形系数都要选择好,不然出不来你想要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