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福编译问题求助!

楼主(2013-01-30):
用伟福编译程序时遇到一个严重问题。编译器路径指定为COMP51时,源文件太大就不能编译成功,如果把大文件删除一部分,就能正常编译。如果编译器路径指定为Keil\C51,则对大的源文件也能正常编译。请问这个是编译器的问题吗?有遇到过的亲没有啊。求救啊!

网友A:
估计极有可能是编译器问题!不同的编译器有不同的BUG!

楼主:
顶顶啊。大虾们,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吗?

网友B:
是没有人用伟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