渥尔曼放大电路, 互相学习,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3-01-30):
现在设计一个2MHz信号的放大电路,采用渥尔曼电路结构。我在仿真的时候使用VCC=4.5V,看仿真结果,正常放大信号。
但是是实际电路中,我用VCC=4.5V,却无法放大信号,输出信号反比输入信号小了一些。
实际电路中,使用VCC=10V,电路正常工作。
仿真使用2N4416,实际电路使用MMBF4416。

请高手指教,是不是工作点没设计好,还是VCC=4.5V工作电压无法满足电路要求?

楼主:
补充,上面贴图中的电阻有误,R4,R5都为100K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不要沉。

网友A:
实际电路中,第8点的直流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电路中,第8点的直流电压是多少?

VCC=4.5时,是2V左右

网友B:
Symbol               Parameter                               Test Condition                   Min.
  Typ.    Max.   Units
Off Characteristics
V(BR)GSS        Gate-Source Breakdown Voltage    VDS = 0, IG = 1μA
               -30                                       V

IGSS                  Gate Reverse Current                     VGS = -20V, VDS = 0
VGS = -20V, VDS = 0, TA = 150°C

-1          nA
-200        nA

VGS(off)       Gate Source Cut-off Voltage            VDS = 15V, ID = 1nA
                  -2.5                        -6
          V VGS                  Gate Source
Voltage                       VDS = 15V, ID = 0.5mA                                          -1
                   -5.5          V

要保证工作点正常才行,器件都有离散性,要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mbol               Parameter                               Test Condition                   Min.   ...

多谢,应该是直流工作点无法满足V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