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DCDC 空载时如何计算IC功耗??急

楼主(2013-01-30):
各位高手,请问如何计算开关电源DCDC 空载时如何计算IC功耗??急

网友A:
实测一下不行么?

网友B:
IC静态工作电流详细说明里有吧。

网友C:
空载的话,功耗很低,就一个二极管和几个芯片,估计也就是几瓦

网友D:
规格书都有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