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cadence 16.3 问题求解

楼主(2013-01-30):
cadence中,自己建立库,比如说画一个放大器,相当于画一个放大器的图形,如果在原理图中调用的话,它能代表放大器的属性么?(就是说只是个图形,软件怎么识别它的特性)

网友A:
建库的时候不用写,画原理图的时候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库的时候不用写,画原理图的时候加上去。

把运放的内部结构加上去?不然怎么知道运放的具体功能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运放的内部结构加上去?不然怎么知道运放的具体功能额

看情况,简单的当然可以,也很推荐这么做,但复杂的芯片做不到啊,呵呵

网友B:
没有pspice仿真模型只有原理图图形  不能仿真出运放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