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压为0的等效电路

楼主(2013-01-30):
(无正文)

网友A:
在输入相同时,用等效电路替代,可以保证输出也和原电路相同.

楼主:
楼上只是回答了等效电路的定义

网友B:
1、开路:I=0  但是 R无穷大 ,所以V不可知
2、短路:R=0,I有限,可行

网友C(点评):
2.若R=0,I无穷大呢

网友D:
只有电压为0,无法得到什么结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问到底应该足球用哪种等效

你说太对了,
条件不清,要求证明。跟哲学家说废话没区别。

网友G:
楼主的问题可以等效为负载电压V=0可以有3种方法获得,(而不是2种):

(1) 负载电阻 R=0;(不会考虑负载电流无穷大的情况)
(2) 给负载供电的电压源(注意:不是电流源!)内阻无穷大(相当于开路),当然,负载电阻有限。(不会考虑负载电阻也是无穷大的情况)。
(3) 电压源内阻有限,但电压源电动势为0。

还有什么条件使负载电压V=0?应该没有了吧。

网友C:
这本是一个数学问题,建议改成:
1)I=0, R任意有限值
2)R=0, I任意有限值

网友A:
电流为0的支路可以断开,电压为0的两节点可以短接.
电流对支路来说,电压对两节点而言.不然,没有办法讨论.

网友H:
楼主,你想做什么?用于什么目的?理论上什么都可以的,但是在现实中如果电压为0,肯定是断路好了,如果是短路等效电流太大了,应该会使元件发热的,可能会烧毁。呵呵个人理解,仅供参考,不保证准确性。

网友I:
理论上 电压为零相当于短路
实际上,条件太少,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