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在AD怎么找到0402的封装

楼主(2013-01-30):
请问下在AD怎么找到0402的封装
在标准库里面吗

网友A:
应该是有的
特地去验证了一下,AD9
KEMET chip库里有

网友B:
AD软件常用库自带的最小的是0603的
0402的自己画或者是去下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D软件常用库自带的最小的是0603的
0402的自己画或者是去下载

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软件常用库自带的最小的是0603的
0402的自己画或者是去下载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有

找到了、谢谢

网友C:
这个还真有!!!

网友D(2013-10-31):
果断用上了,路径在***\Altium\AD\Library\KEMET Electronics下。

网友E(2016-12-05):
我也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