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分析手机移动电源与UPS的不同之处

楼主(2013-01-30):
  大家可能不知道手机移动电源与UPS 有什么不同,那我们先来了解下什么是UPS?
  UPS是不间断电源(uninterruptible power system)的英文简称,它是一种提供持续、稳定、不间断的电源供应的重要外部设备。UPS内部的结构也是由相电池组、供电电路、冲电电路、电源管理系统等组成,UPS按工作原理分成后备式、在线式与在线互动式三大类。
  UPS在使用时,接入市电电网并同时给相应的电池池组充电,并将市电从输出端输出,当市电停止供应的时候,此时电池池组开始对外部设备供电,并根据其电池池组的容量的大小,以及其功率的大小,能保持对相应设备一段供电,使人们有时间采用紧急措施来应对,并从容地关闭机器。UPS电源根据其功率的大小有1KW、2KW、5KW、10KW等等,采用相应适合的UPS可以给电脑、冰箱、低温冰箱、机房机组、重要的仪器设备等等供电,其相应体积固定,不可随便移动,功率大,是保证重要的机电设备良好的工作伴侣。
  那什么是手机移动电源呢?
  而相应的手机移动电源可作为的充电电源或外接电源,供手机、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笔记本电脑、PDA、PSP、MP3/MP4等数码电子使用,手机移动充电宝可对数码产品进行多次充电、也可对数码产品进行长时间连续供电,并解决产品数码产品在没有市电条件下无法充电和不能长时间工作的问题。
  了解了这以上两点之后,就知道,其实本质上,手机移动充电宝就是改良版的UPS,具有UPS的优越性能并强于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手机充电宝产品具有与UPS一样在无市电情况下可以给相应的设备供电的能力,并其具有宽兼容、轻便时尚、智能安全等特点,同时相对于UPS的电容量相对小,只能给相应的小型设备供电。
  目前市场上,手机移动电源种类繁多,有便携式移动电源、太阳能移动电源、笔记本万能移动电源,iPhone移动电源、车载式移动电源等等,能适应不同环境,来给您的设备充电,永远解决您的后顾之忧。

网友A:
UPS(Uninterruptible Power System ),即不间断电源,是一种含有储能装置,以逆变器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恒压恒频的不间断电源。主要用于给单台计算机、计算机网络系统或其它电力电子设备提供不间断的电力供应

网友A:
UPS电源系统由五部分组成:主路、旁路、电池等电源输入电路,进行AC/DC变换的整流器(REC),进行DC/AC变换的逆变器(INV),逆变和旁路输出切换电路以及蓄能电池。

网友B:
手机移动电源的容量比UPS要小的多的,且体积的也小很多的

网友C:
呵呵   学习了   仔细看了看   对UPS的大体结构有了一些了解   谢谢了   呵呵

网友D(2013-10-14):
主控芯片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E:
UPS是不间断电源(uninterruptible power system)的英文简称,它是一种提供持续、稳定、不间断的电源供应的重要外部设备。UPS内部的结构也是由相电池组、供电电路、冲电电路、电源管理系统等组成,UPS按工作原理分成后备式、在线式与在线互动式三大类。

网友E:
UPS对于数据库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A:
这两个首先在功率上容量上是不可以比较的啊,所应用的领域不同,差别还是蛮大的

网友A:
不过呢都是有一个共同点的就是为设备供电的

网友C:
一个是AC转DC  一个是DC转AC    逆向的过程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F:
这两者的区别的分析的非常好啊

网友G:
电池一般用的啥,效率问题要考虑吗?

网友H:
这一块   我觉得很多时候   真正需要考虑的还是效率的问题  楼主   我感觉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I:
UPS是不间断电源(uninterruptible power system)的英文简称,它是一种提供持续、稳定、不间断的电源供应的重要外部设备。

网友J:
晕 这两个放在一起比较

把EPS和UPS放在一起还差不多

网友K:
手机UPS的设计  很多东西都是需要好好考虑考虑的  楼主  感觉很不错  谢谢你

网友L:
这两者没有可比性吧,UPS可以是一直连着外界电网的,一旦断电可以由外电马上切换到UPS供电,而移动电源充其量也就是手机的第二块电池而已

网友M:
话说现在  手机电源这一块  已经到了一个白菜价了   很多东西  都是因为恶意竞争  导致同行业间价格大战

网友F:
手机的移动电源的容量还是有有限的,只能驱动低功耗类产品的

网友F:
若用着手机移动电源的去驱动台式机的,是不可想象的啊,容量不够,电压也达不到要求的

网友F:
UPS却可以胜任这些的,体积容量能提供的电压都大

网友F:
缺点就是移动性便携性差,毕竟重量在那摆着的啊: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