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仿真!急!急!急!

楼主(2013-01-30):
程序如下:module ad_driver2(clk,rst_n,sdata_in,sdata_out,cs_n,sclk
    );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sdata_in;
         output cs_n;
         output sdata_out;
         output sclk;

         reg cs_n;
         reg [2:0] count=0;
         reg [4:0] cnt=0;

         reg [15:0] sdata_out_buffer=0;
         reg sclk_buffer=0;
         reg state,next_state=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st_n)begin
                                count<=0;
                                sclk_buffer<=0;
                        end
                        else begin
                                if(count==3'b111)begin
                                        count<=3'b000;
                                        sclk_buffer<=~sclk_buffer;
                                end
                        else begin
                                count<=count+3'b001;
                                end
                        end
                end
          always @(negedge sclk_buffer)begin
                if(!rst_n)
                        cnt<=0;

                else
                        if(cnt==17)
                         cnt<=0;

                else
                        cnt<=cnt+1;

          end
          always @(negedge sclk_buffer)begin
                if(!rst_n)
                        state<=1'b0;
                else
                        state<=next_state;
          end
          always @(state,cnt)begin
                case(state)
                        1'b0: begin
                                                if(cnt==1)
                                                        next_state=1'b1;
                                                else
                                                        next_state=1'b0;
                                        end
                        1'b1: begin
                                                if(cnt==17)
                                                        next_state=1'b0;
                                                else
                                                        next_state=1'b1;
                                        end
                endcase
                end
                always @(negedge sclk_buffer)begin
                        case (next_state)
                                1'b0:begin
                                                cs_n<=1;
                                                sdata_out_buffer<=0;

                                end
                                1'b1:begin
                                                cs_n<=0;
                                                sdata_out_buffer<={sdata_out_buffer[14:0],sdata_in};
                                end
                        endcase
                end
                assign sclk=sclk_buffer;
                assign sdata_out=sdata_out_buffer;
endmodule
adata_out输出应该是个数?为什么仿真出来的是这样好像只是sdata_buffer[0],是我程序写错了还是仿真哪块设置的不对?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截图20130130163135.png

楼主:
想让sdata_out输出一个数?为什么是一位?sdata_out_buffer是16位啊?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 testbench,看是不是 sdata_out 代义的有问题

网友A:
output sdata_out; 这里定义有问题,一定没有看 warning

网友B:
不是很了解   帮你顶一个   呵呵   顶起来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tput sdata_out; 这里定义有问题,一定没有看 warning

是的!assign左边一般是标量!适量必须是wire型,改一下就好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了解   帮你顶一个   呵呵   顶起来  呵呵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