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

楼主(2013-01-30):
请问,从SI4432的寄存器里读出来的值怎么有些和里的默认值相同,很多都不相同。请问,读出的值和默认的值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A:
你先确认一下那些值不相同的寄存器是否是可读可写的。

楼主:
是的,是可读,可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是可读,可写的。

那你试一下写入之后读出的值是否正确,如果是的话只能说明在你读之前,值已经被芯片自己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