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wifi

楼主(2013-01-30):
最近要做一个项目,要在arm系统上使用wifi,打算用s3c2440,但是在网上找不到合适的wifi模块,因为我要画板子,最好就是那种能嵌入到我的板子上的那种模块,不要usb接口的。查了下,以前常用的是88w8686,但现在淘宝上几乎没这产品了,希望各位能推荐一下!

网友A:
现在有很多SDIO的WIFI模块,taobao应该有很多直接支持2440的

网友B:
Ralink的USB wifi也行啊

网友C:
这是我们基于我们的Arm9 ASAP1826T做好的wifi方案,
甚至可以实现DLNA功能,方案已经非常完整。

S3C2440是商业及的  ARM920t, armv4架构。
ASAP1826T是工业级的,ARM926EJ, Armv5架构。价格便宜。
感兴趣可以与jackie.luo@ferry-semi.com 联系。

附件中内容为原理图及说明。

网友D:
SDIO的WIFI现在用atheros的价格便宜,二十多元吧,淘宝搜索AR6102,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DIO的WIFI现在用atheros的价格便宜,二十多元吧,淘宝搜索AR6102,很多的。

这个大家用得多吗?好不好用?2440的驱动有没有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