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CYclone 2 io输出低电平1.8V

楼主(2013-01-30):
我用EP2C8T144C8 做了一个板,发现BANK2的一个142脚低电平有1.8V,高电平3.3正常,在pin planner 切换了io标准也不行。

红框的引脚有问题,其它脚正常,硬件电路也是一样的

硬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加了33欧姆的电阻,所以电阻输出后,电位被抬高.IO口应该是0V,你可以试试 ...

我把电阻取了,直接测IO输出,低电平还是1.8V,和电阻没有关系!我怀疑是FPGA内部的问题,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B:
一般是0V的引脚和3.3V的引脚短路造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是内部的晶体管被击穿了,一般不会出现这么高的低电平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是内部的晶体管被击穿了,一般不会出现这么高的低电平

非常同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同意啊

不是晶体管的问题,我不用nios,我用verilog实现改引脚的方波输出,高低电平是准的,0V,3.3V,用了我建立的nios工程,下载进去低电平就不准。

网友D:
:lol,NIOS里面你动了什么东西。

网友E:
nios II **肋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nios II **肋哈

是呀是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P快用ZYNQ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快用ZYNQ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非常同意啊

同意,以前出现过类似情况,管角置低失败,换FPGA后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把电阻取了,直接测IO输出,低电平还是1.8V,和电阻没有关系!我怀疑是FPGA内部的问题,但不知道什么原 ...

问题已经找到,相邻引脚短路了,一条很细的焊锡捣的鬼,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