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翻转指令如何使用?

楼主(2013-01-30):
就是PB0和PB7调换PB1和PB6调换等等等等
我看到有这样的指令不知道在C中如何实现?

网友A:
我目前知道的只能用位域实现

网友B:
不同的IO应该要先读IO后赋值。相同的IO,可以一条语句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IO应该要先读IO后赋值。相同的IO,可以一条语句实现。。

如何实现啊?

网友B:
PB所有口反转:

GPIOB->ODR ^= 0xFFFF;

网友B:
PC13反转,使用库: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13, (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GPIO_Pin_13)));

网友C:
C语言嵌入汇编,很简单,我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我说的是按位反转,而且还是char的按位反转

REV, REVH,REV16以及REVSH

REV反转32位整数中的字节序,REVH则以半字为单位反转,且只反转低半字。

REVSH在REVH的基础上,还把转换后的半字做带符号扩展。

网友B:
STM32不支持位操作,必须通过字节操作。而且GPIO寄存器不是8位的,只CHAR型操作容易出错。

网友D:
用汇编还可以试试位运算,C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E:
用汇编指令作一个函数,返回经过位反转的8BITS

                EXPORT  __REVBIT8
__REVBIT8

                RBIT.W  R0,R0
                LSR     R0,#24
                BX      LR

IAr 环境下这么操作。。

楼主:
先4字节反转 (REV)
再32位反转 (RBIT)

在RVCT中可以这样:
reverse
        EXPORT         reverse

        REV  r0,r0
        RBIT r0,r0
        bx   lr

C中的声明:
extern uint8_t reverse(uint8_t byte);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汇编指令作一个函数,返回经过位反转的8BITS

                EXPORT  __REVBIT8

哥们有工程吗

网友F:
顶的头破血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