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焊盘怎么是绿色的改了尺寸也不对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2-02):
焊盘和丝印碰在一起了,这个在rules设置下就好了

楼主:
要如何改呢?教一下吧,非常感谢了

网友B:
按TM就可以屏蔽掉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TM就可以屏蔽掉了……呵呵

屏蔽掉就没有影响了吗?

网友B:
这个只要在rules设置下就会好的,楼主不妨一试

楼主:
这个刚刚试过了,最后的电气规则检查时忽略掉就行了。好了,谢谢各位朋友了,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