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M0 IAR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3-01-30):
各位大虾,请教一个问题,我在用IAR仿真的时候,提示如下信息,并不能往下执行

错误描述:“星期三 一月 30, 2013 17:00:10: Breakpoint hit: Code @ communications.c:205.3, type: default (auto) ”
MCU:STM32F051R8T6
硬件环境:STM32F0DISCOVERY
软件环境:EWARM 6.4 (Configurations: DEBUG)
操作系统:XP 32位

注:仅不能仿真,退出仿真后无需重新下载,直接运行时正常。
求助ing!!!

网友A:
你用STLINK吧。有JLINK的话,换个JLINK试试。STLINK是有时候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STLINK吧。有JLINK的话,换个JLINK试试。STLINK是有时候不**。

我这里没有JLINK,ST-LINK是STM32F0DISCOVERY自带的,如果真是这个问题,就太悲催了,如果没有更好的建议,我要去找台J-LINK来试下,谢谢楼上!

网友B:
LZ这样的配置,我用下来没有问题。

网友B:
LZ可以把截屏发上来,否则不大好判断

网友A:
用STLINK,在MDK中,如果直接用DOWNLOAD按钮是下不到CPU程序的,只有DEBUG按钮进入仿真,退出后才能将程序烧录到CPU中,而且STLINK经常死机,要么很慢。所以STLINK我一般只用来调STM8,调32都是用JLINK.

楼主:
有图不真相,呵呵。。。

楼主:
最下面的 Breakpoint hit: Code @ communications.c:205.3, type: default (auto)  跳到断点时出一行,按一下单步或全速就新出一行,断点还是保持不变,不往下走,再按一次,再出一行,还是不往下走。。。

网友B:
记得 这个问题不是调速器的问题,而是芯片问题。
应该修改option byte,把 sram parity关闭

楼主:
真是奇了怪了,我单步走下去是可以仿真的,从串口接一堆数据进来后,断点设在处理的地方就不行了,另外断点没有设在中断里,是设在MAIN函数的循环里,如果串口没收到数据,没走到这个断点时,是可以仿真的,走到这里就不行了,出现上面所描述的情况!

楼主:
看来是没有解决方案了,还好程序不大,不仿真也还行,结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