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教加速电容串联与并联电阻的取舍与取值问题,谢谢!

楼主:
如图所示,是一个接在互补FET输出端的加速电路。
请问,与加速电容C1串联的那个0.5欧姆的小电阻R2是起什么作用啊?
电阻R1是缓冲电阻,R2是什么呢?如果这个加速电路去掉电阻R2有什么不利的地方?能不能去掉使用?

另外,如果输出电流是100mA,那么R1和R2上各经过多大电流呢?

请大家多多赐教啊,谢谢!

网友A(2013-02-07):
200驱动电阻,0.5放电电阻,让开关管快速关断

网友B:
C1是改善驱动波形前后沿的,保证方波足够陡峭

R2是限流的,如果不加R2,方波前后沿会过陡,并且,电流会过大

至于电流,不是你说100mA就100mA的

是这样,开通瞬间,电流主要流过C1,R2,电流峰值2A以上(取决于驱动电路内阻)但时间很短,仅几十纳秒
R2的电流开通瞬时,大概几十mA,然后到方波顶端,两个电阻就都没有电流通过了

具体电流值,根据你的驱动电路电压不同,会有差异

都是动态的瞬时信号,只能大概这样描绘一下

网友B:
这种加速结构,本身是用在PN结晶体管上的,它能增加开关速度

但在FET结构中,C1,R2纯属多余,仅R1就够了

并且,有专门的结构,可以精确控制驱动方波的前沿和后沿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仁兄的热心解答。

另,请问下米山人家,你说:“开通瞬间,电流主要流过C1,R2,电流峰值2A以上(取决于驱动电路内阻)但时间很短,仅几十纳秒
R2的电流开通瞬时,大概几十mA,然后到方波顶端,两个电阻就都没有电流通过了”。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方波顶端,两个电阻都没电流通过”? 照说到了方波顶端时,C1、R2这路断开,电流不是应该从电阻R1那路通过吗?

小弟愚钝,请不吝赐教啊,谢谢!

网友C(2013-05-14):
看波形·…并把时段细分:你再慢慢理解吧!…

网友D(2013-07-20):
小电路也出大道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