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下iap操作问题

楼主(2013-01-30):
在LPC2214下,要把数据写入FLASH,如果没有系统裸奔的话,直接调用iap_entry()就能操作。

后来我加入ucos系统,发现一执行这个操作就复位(我加了看门狗),这是什么情况,哪位大神解释一下?

下面附上我的代码:
裸奔情况,执行正确:
//关中断
__asm{MSR     CPSR_c, #0xdf};
uint32  ReadParID(void)
{
    uint32  paramin[5];
    uint32  paramout[2];
    paramin[0] = 0x54;             // 设置命令字,读器件ID
    iap_entry(paramin, paramout);         // 调用IAP服务程序

    return(paramout[0]);                     // 返回状态码
}
//开中断
__asm{MSR     CPSR_c, #0x5f};

加入ucos系统:
OS_ENTER_CRITICAL();
uint32  ReadParID(void)
{
    uint32  paramin[5];
    uint32  paramout[2];
    paramin[0] = 0x54;             // 设置命令字,读器件ID
    iap_entry(paramin, paramout);         // 调用IAP服务程序,每次执行这一句,系统就复位。。。

    return(paramout[0]);                     // 返回状态码
}
OS_EXIT_CRITICAL();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呢,或者哪位有ucos下的iap操作例程,能发给在下看一下的吗,感激不尽。。。。。。。。。。

楼主:
都没有哪位用过吗?那各位在ARM7下用了ucos系统做开发时,存储一些数据用的什么方法呀。。。

网友A:
IAP是什么哟,我也在搞STM32和UC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P是什么哟,我也在搞STM32和UCOS

isp:在系统编程,相当于下载程序把程序存储到ARM7中
iap:在应用编程,相当于在程序运行的时候把数据存到EEPROM中

但是,ARM7中没有eeprom,只能通过iap方法把数据放入flash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