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6运放线路干扰问题

楼主(2013-01-30):
下午按照LM386的标准20倍增益的线路,搭了一个线路。
直接将麦克风输出接到LM386输入,声音OK,基本没有杂音。
麦克风信号用网线(双绞线)接出5米后,再介入LM386输入,
会有较大的“嗡嗡”杂音。而且用手握住传输线,杂音还会变大。。。
请高手帮帮忙,怎么提高连接线的距离,又不会引入杂音呢?
一定要使用带屏蔽的音频线么?

网友A:
是的,肯定要屏蔽线。
信号在传输前,要保证一定的幅度,小信号容易被干扰。

楼主:
这样的情况,如果不用屏蔽线,该如何处理呢?
如果通过提高麦克风信号输出的幅度,在后端将运放的放大倍率调低。
这样信噪比可以提高一些,但是杂音仍然存在。。。
线越长,杂音越明显。
正在纠结这个。。

网友B:
这个电路是单端传输的,必须用屏蔽线,实在不用屏蔽线的,需要用差分传输,比你用屏蔽线还麻烦N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单端传输的,必须用屏蔽线,实在不用屏蔽线的,需要用差分传输,比你用屏蔽线还麻烦N倍。 ...

差分输出就麻烦了,还要单端转差分。。

楼主:
如果用1:1的音频变压器在输出端和输入端分别进行耦合,这样可以改善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用1:1的音频变压器在输出端和输入端分别进行耦合,这样可以改善么
...

变压器的作用是什么?有改变信号的实质么?如果没有,就没有改善。

网友C:
用音频变压器是成本最高体积最大频率响应最差的方案。

网友D:
话筒采用屏蔽线是标准连接,不要胡思乱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筒采用屏蔽线是标准连接,不要胡思乱想了

用屏蔽线测试一下。
回头向各位高人通报结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音频变压器是成本最高体积最大频率响应最差的方案。

没有用过音频变压器,不过听你的评价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既然如此,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存在音频变压器这种东西呢?我想它总有它的优点吧。:dizzy:

网友F:
无数的同行经过时间的洗礼,选择了一个结果:屏蔽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有用过音频变压器,不过听你的评价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既然如此,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存在音频变压器这种 ...

莫过于变压或变阻

楼主:
用屏蔽线测试完毕,杂音消失,声音良好!

网友G: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用的是普通线,在电脑的音频口传输音频信号到LM386再到小喇叭,存在杂音,而且杂音还很大。有经验的分享下,用屏蔽线能够很好的解决吗?一般用什么样的屏蔽线啊?是否还有其它简单成本低的解决方法?

网友H:
如果楼主的意思是:
   如何减少图中MIC_OUT与SPK_IN之间的5米连接线对LM386放大器的干扰。

减少干扰有2个方法:
(1) MIC_OUT与SPK_IN之间的5米连接用同轴电缆;最好是楼主上图的话筒放大器也用金属罩屏蔽。
(2) 降低下图的LM386功放的增益、增加上图话筒放大器的增益,同时提高其供电电压,增加MIC_OUT的信号输出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楼主的意思是:
   如何减少图中MIC_OUT与SPK_IN之间的5米连接线对LM386放大器的干扰。

xmar解释的很有道理。
提高输入信号幅度,降低后段放大增益,可以有效提高信噪比。
实测结果,用屏蔽线最直接,效果最明显。

网友C:
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存在音频变压器这种东西呢?我想它总有它的优点吧。
*************************************************
音频变压器在电子管出现之前就有了,其用途16楼Lgz2006 已经说得很清楚。不过,还可以补充一点:电气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