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问5V转3.3V的电源电路,要求输出电流在3A,可以选用什么电源芯片?谢谢

楼主(2013-01-30):
请问5V转3.3V的电源电路,要求输出电流在3A,可以选用什么电源芯片。不要TPS54331,太临界了。空载输出电压会变低!

网友A:
TPS5450,最大输出电流5A,不知道合适不,不过裕量也有点小。

网友B:
TPS5450输入电压是5.5~36V,不合楼主要求的。
SGM6330,4.5V~18V的输入电压范围,3A电流,在5V输入3.3V输出下效率曲线还不错:

网友C:
AOZ1014价格很便宜
追求价格的可以考虑,追求质量的就不推荐了

网友D:
学习了。。。我们的应用中这种几乎没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AOZ1014价格很便宜
追求价格的可以考虑,追求质量的就不推荐了

我们做地铁上的设备的,对价格不敏感,要求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S5450输入电压是5.5~36V,不合楼主要求的。
SGM6330,4.5V~18V的输入电压范围,3A电流,在5V输入3.3V输出 ...

我决定试一下SGM6330,谢谢!

楼主:
最好能有输入电压范围低一点的,能直接替换54331的,这样的话 我就不用改版就能试一下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S5450输入电压是5.5~36V,不合楼主要求的。
SGM6330,4.5V~18V的输入电压范围,3A电流,在5V输入3.3V输出 ...

这块是国产的吧????竟然在他们家公司的主页里找不到

网友B:
算是国产的吧,官网更新很慢,规格书还没有放大官网上,产品品质可以说是国产品牌中的佼佼者吧

网友E:
MPS的MP2482和MP1497都可以满足需求,性能都不错,一个是非同步的,一个是同步的

网友F:
如果你敢用TI的价格能接受那就无所谓了
TPS54610 54690都可以.
6A 9A的

网友:
MT2484:ESOP8封装,3A高压同步DC/DC
如有兴趣, 请联系QQ:2627-587500

网友G:
不知道楼主找到合适的没有,小弟也推荐一款本公司代理的产品
GS9210 品牌是GStek
产品官网:www.gstekic.com
有需要可以联系,谢谢!

网友H(2013-05-19):
又便宜有简单的就使用1117

网友I(2013-06-26):
az1084\lm1084......

网友J(2013-08-05):
推荐ISL8204M   4A的电源模块,简单,实用,稳定,封装15*15mm,需要评估板联系18676689225.
http://www.intersil.com/content/ ... dules/ISL8204M.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