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STM32开发指南--第二十二章 ADC实验

楼主(2013-01-30):
第二十二章 ADC实验
本章我们将向大家介绍STM32的ADC功能。在本章中,我们将使用STM32的ADC1通道0来采样外部电压值,并在TFTLCD模块上显示出来。本章将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22.1 STM32 ADC简介
22.2 硬件设计
22.3 软件设计
22.4 下载验证
22.1 STM32 ADC简介
STM32拥有1~3个ADC(STM32F101/102系列只有1个ADC),这些ADC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使用双重模式(提高采样率)。STM32的ADC是12位逐次逼近型的模拟数字转换器。它有18个通道,可测量16个外部和2个内部信号源。各通道的A/D转换可以单次、连续、扫描或间断模式执行。ADC的结果可以左对齐或右对齐方式存储在16位数据寄存器中。 模拟看门狗特性允许应用程序检测输入电压是否超出用户定义的高/低阀值。
STM32F103系列最少都拥有2个ADC,我们选择的STM32F103ZET包含有3个ADC。STM32的ADC最大的转换速率为1Mhz,也就是转换时间为1us(在ADCCLK=14M,采样周期为1.5个ADC时钟下得到),不要让ADC的时钟超过14M,否则将导致结果准确度下降。
STM32将ADC的转换分为2个通道组:规则通道组和注入通道组。规则通道相当于你正常运行的程序,而注入通道呢,就相当于中断。在你程序正常执行的时候,中断是可以打断你的执行的。同这个类似,注入通道的转换可以打断规则通道的转换, 在注入通道被转换完成之后,规则通道才得以继续转换。
通过一个形象的例子可以说明:假如你在家里的院子内放了5个温度探头,室内放了3个温度探头;你需要时刻监视室外温度即可,但偶尔你想看看室内的温度;因此你可以使用规则通道组循环扫描室外的5个探头并显示AD转换结果,当你想看室内温度时,通过一个按钮启动注入转换组(3个室内探头)并暂时显示室内温度,当你放开这个按钮后,系统又会回到规则通道组继续检测室外温度。从系统设计上,测量并显示室内温度的过程中断了测量并显示室外温度的过程,但程序设计上可以在初始化阶段分别设置好不同的转换组,系统运行中不必再变更循环转换的配置,从而达到两个任务互不干扰和快速切换的结果。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规则组和注入组的划分,当你按下按钮后,需要从新配置AD循环扫描的通道,然后在释放按钮后需再次配置AD循环扫描的通道。
上面的例子因为速度较慢,不能完全体现这样区分(规则通道组和注入通道组)的好处,但在工业应用领域中有很多检测和监视探头需要较快地处理,这样对AD转换的分组将简化事件处理的程序并提高事件处理的速度。
STM32其ADC的规则通道组最多包含16个转换,而注入通道组最多包含4个通道。关于这两个通道组的详细介绍,请参考《STM32参考手册的》第155页,第11章。
STM32的ADC可以进行很多种不同的转换模式,这些模式在《STM32参考手册》的第11章也都有详细介绍,我们这里就不在一一列举了。我们本章仅介绍如何使用规则通道的单次转换模式。
STM32的ADC在单次转换模式下,只执行一次转换,该模式可以通过ADC_CR2寄存器的ADON位(只适用于规则通道)启动,也可以通过外部触发启动(适用于规则通道和注入通道),这是CONT位为0。
以规则通道为例,一旦所选择的通道转换完成,转换结果将被存在ADC_DR寄存器中,EOC(转换结束)标志将被置位,如果设置了EOCIE,则会产生中断。然后ADC将停止,直到下次启动。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执行规则通道的单次转换,需要用到的ADC寄存器。第一个要介绍的是ADC控制寄存器(ADC_CR1和ADC_CR2)。ADC_CR1的各位描述如图22.1.1所示:

图22.1.1 ADC_CR1寄存器各位描述
这里我们不再详细介绍每个位,而是抽出几个我们本章要用到的位进行针对性的介绍,详细的说明及介绍,请参考《STM32参考手册》第11章的相关章节。
ADC_CR1的SCAN位,该位用于设置扫描模式,由软件设置和清除,如果设置为1,则使用扫描模式,如果为0,则关闭扫描模式。在扫描模式下,由ADC_SQRx或ADC_JSQRx寄存器选中的通道被转换。如果设置了EOCIE或JEOCIE,只在最后一个通道转换完毕后才会产生EOC或JEOC中断。
       ADC_CR1[19:16]用于设置ADC的操作模式,详细的对应关系如图22.1.2所示:

图22.1.2 ADC操作模式
本章我们要使用的是独立模式,所以设置这几位为0就可以了。接着我们介绍ADC_CR2,该寄存器的各位描述如图22.1.3所示:

图22.1.3 ADC_CR2寄存器操作模式
该寄存器我们也只针对性的介绍一些位:ADCON位用于开关AD转换器。而CONT位用于设置是否进行连续转换,我们使用单次转换,所以CONT位必须为0。CAL和RSTCAL用于AD校准。ALIGN用于设置数据对齐,我们使用右对齐,该位设置为0。
EXTSEL[2:0]用于选择启动规则转换组转换的外部事件,详细的设置关系如图22.1.4所示:

图22.1.4 ADC选择启动规则转换事件设置
我们这里使用的是软件触发(SWSTART),所以设置这3个位为111。ADC_CR2的SWSTART位用于开始规则通道的转换,我们每次转换(单次转换模式下)都需要向该位写1。AWDEN为用于使能温度传感器和Vrefint。STM32内部的温度传感器我们将在下一节介绍。
第二个要介绍的是ADC采样事件寄存器(ADC_SMPR1和ADC_SMPR2),这两个寄存器用于设置通道0~17的采样时间,每个通道占用3个位。ADC_SMPR1的各位描述如图22.1.5所示:

图22.1.5  ADC_SMPR1寄存器各位描述
ADC_SMPR2的各位描述如下图22.1.6所示:

图22.1.6  ADC_SMPR2寄存器各位描述
对于每个要转换的通道,采样时间建议尽量长一点,以获得较高的准确度,但是这样会降低ADC的转换速率。ADC的转换时间可以由以下公式计算:
                               Tcovn=采样时间+12.5个周期
其中:Tcovn为总转换时间,采样时间是根据每个通道的SMP位的设置来决定的。例如,当ADCCLK=14Mhz的时候,并设置1.5个周期的采样时间,则得到:Tcovn=1.5+12.5=14个周期=1us。
第三个要介绍的是ADC规则序列寄存器(ADC_SQR1~3),该寄存器总共有3个,这几个寄存器的功能都差不多,这里我们仅介绍一下ADC_SQR1,该寄存器的各位描述如图22.1.7所示:

图22.1.7  ADC_ SQR1寄存器各位描述
L[3:0]用于存储规则序列的长度,我们这里只用了1个,所以设置这几个位的值为0。其他的SQ13~16则存储了规则序列中第13~16个通道的编号(0~17)。另外两个规则序列寄存器同ADC_SQR1大同小异,我们这里就不再介绍了,要说明一点的是:我们选择的是单次转换,所以只有一个通道在规则序列里面,这个序列就是SQ1,通过ADC_SQR3的最低5位(也就是SQ1)设置。
第四个要介绍的是ADC规则数据寄存器(ADC_DR)。规则序列中的AD转化结果都将被存在这个寄存器里面,而注入通道的转换结果被保存在ADC_JDRx里面。ADC_DR的各位描述如图22.1.8:

图22.1.8  ADC_ JDRx寄存器各位描述
这里要提醒一点的是,该寄存器的数据可以通过ADC_CR2的ALIGN位设置左对齐还是右对齐。在读取数据的时候要注意。
最后一个要介绍的ADC寄存器为ADC状态寄存器(ADC_SR),该寄存器保存了ADC转换时的各种状态。该寄存器的各位描述如图22.1.9所示:

图22.1.9  ADC_ SR寄存器各位描述
这里我们要用到的是EOC位,我们通过判断该位来决定是否此次规则通道的AD转换已经完成,如果完成我们就从ADC_DR中读取转换结果,否则等待转换完成。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了解了STM32的单次转换模式下的相关设置,本章我们使用ADC1的通道1来进行AD转换,其详细设置步骤如下:
1)开启PA口时钟,设置PA1为模拟输入。
STM32F103ZET6的ADC通道1在PA1上,所以,我们先要使能PORTA的时钟,然后设置PA1为模拟输入。
2)使能ADC1时钟,并设置分频因子。
要使用ADC1,第一步就是要使能ADC1的时钟,在使能完时钟之后,进行一次ADC1的复位。接着我们就可以通过RCC_CFGR设置ADC1的分频因子。分频因子要确保ADC1的时钟(ADCCLK)不要超过14Mhz。
3)设置ADC1的工作模式。
在设置完分频因子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ADC1的模式配置了,设置单次转换模式、触发方式选择、数据对齐方式等都在这一步实现。
4)设置ADC1规则序列的相关信息。
接下来我们要设置规则序列的相关信息,我们这里只有一个通道,并且是单次转换的,所以设置规则序列中通道数为1,然后设置通道1的采样周期。
5)开启AD转换器,并校准。
在设置完了以上信息后,我们就开启AD转换器,执行复位校准和AD校准,注意这两步是必须的!不校准将导致结果很不准确。
6)读取ADC值。
在上面的校准完成之后,ADC就算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设置规则序列1里面的通道,然后启动ADC转换。在转换结束后,读取ADC1_DR里面的值就是了。
这里还需要说明一下ADC的参考电压,战舰STM32开发板使用的是STM32F103ZET6,该芯片有外部参考电压:Vref-和Vref+,其中Vref-必须和VSSA连接在一起,而Vref+的输入范围为:2.4~VDDA。战舰STM23开发板通过P7端口,设置Vref-和Vref+设置参考电压,默认的我们是通过跳线帽将Vref-接到GND,Vref+接到VDDA,参考电压就是3.3V。如果大家想自己设置其他参考电压,将你的参考电压接在Vref-和Vref+上就OK了。本章我们的参考电压设置的是3.3V。
通过以上几个步骤的设置,我们就能正常的使用STM32的ADC1来执行AD转换操作了。
22.2硬件设计
本实验用到的硬件资源有:
1)  指示灯DS0
2)  TFTLCD模块
3)  ADC
4)  杜邦线
前面2个均已介绍过,而ADC属于STM32内部资源,实际上我们只需要软件设置就可以正常工作,不过我们需要在外部连接其端口到被测电压上面。本章,我们通过ADC1的通道1(PA1)来读取外部电压值,战舰STM32开发板没有设计参考电压源在上面,但是板上有几个可以提供测试的地方:1,3.3V电源。2,GND。3,后备电池。注意:这里不能接到板上5V电源上去测试,这可能会烧坏ADC!。
因为要连接到其他地方测试电压,所以我们需要1跟杜邦线,或者自备的连接线也可以,一头插在多功能端口P14的ADC插针上(与PA1连接),另外一头就接你要测试的电压点(确保该电压不大于3.3V即可)。
22.3 软件设计
找到上一章的工程,首先在HARDWARE文件夹下新建一个ADC的文件夹。然后打开USER文件夹下的工程,新建一个adc.c的文件和adc.h的头文件,保存在ADC文件夹下,并将ADC文件夹加入头文件包含路径。
打开adc.c,输入如下代码:
#include "adc.h"
#include "delay.h"
//初始化ADC
//这里我们仅以规则通道为例
//我们默认仅开启通道1
void Adc_Init(void)
{
       //先初始化IO口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口时钟
       GPIOA->CRL&=0XFFFFFF0F;//PA1 anolog输入
       //通道10/11设置
       RCC->APB2ENR|=1<<9;    //ADC1时钟使能
       RCC->APB2RSTR|=1<<9;   //ADC1复位
       RCC->APB2RSTR&=~(1<<9);//复位结束
       RCC->CFGR&=~(3<<14);   //分频因子清零
       //SYSCLK/DIV2=12M ADC时钟设置为12M,ADC最大时钟不能超过14M!
       //否则将导致ADC准确度下降!
       RCC->CFGR|=2<<14;
       ADC1->CR1&=0XF0FFFF;       //工作模式清零
       ADC1->CR1|=0<<16;      //独立工作模式
       ADC1->CR1&=~(1<<8);   //非扫描模式
       ADC1->CR2&=~(1<<1);   //单次转换模式
       ADC1->CR2&=~(7<<17);
       ADC1->CR2|=7<<17;         //软件控制转换
       ADC1->CR2|=1<<20;        //使用用外部触发(SWSTART)!!! 必须使用一个事件来触发
       ADC1->CR2&=~(1<<11);   //右对齐
       ADC1->SQR1&=~(0XF<<20);
       ADC1->SQR1|=0<<20;   //1个转换在规则序列中 也就是只转换规则序列1                         //设置通道1的采样时间
       ADC1->SMPR2&=~(7<<3); //通道1采样时间清空
      ADC1->SMPR2|=7<<3;     //通道1  239.5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ADC1->CR2|=1<<0;          //开启AD转换器
       ADC1->CR2|=1<<3;       //使能复位校准
       while(ADC1->CR2&1<<3);       //等待校准结束
    //该位由软件设置并由硬件清除。在校准寄存器被初始化后该位将被清除。
       ADC1->CR2|=1<<2;       //开启AD校准
       while(ADC1->CR2&1<<2);       //等待校准结束
       //该位由软件设置以开始校准,并在校准结束时由硬件清除
}
//获得ADC值
//ch:通道值 0~16
//返回值:转换结果
u16 Get_Adc(u8 ch)
{
       //设置转换序列
       ADC1->SQR3&=0XFFFFFFE0;//规则序列1 通道ch
       ADC1->SQR3|=ch;
       ADC1->CR2|=1<<22;       //启动规则转换通道
       while(!(ADC1->SR&1<<1));//等待转换结束
       return ADC1->DR;        //返回adc值
}
//获取通道ch的转换值,取times次,然后平均
//ch:通道编号
//times:获取次数
//返回值:通道ch的times次转换结果平均值
u16 Get_Adc_Average(u8 ch,u8 times)
{
       u32 temp_val=0;
       u8 t;
       for(t=0;t<times;t++)
       {
              temp_val+=Get_Adc(ch);
              delay_ms(5);
       }
       return temp_val/times;
}
此部分代码就3个函数,Adc_Init函数用于初始化ADC1。这里基本上是按我们上面的步骤来初始化的,我们仅开通了1个通道,即通道1。第二个函数Get_Adc,用于读取某个通道的ADC值,例如我们读取通道1上的ADC值,就可以通过Get_Adc(1)得到。最后一个函数Get_Adc_Average,用于多次获取ADC值,取平均,用来提高准确度。
保存adc.c代码,并将该代码加入HARDWARE组下。接下来在adc.h文件里面输入如下代码:
#ifndef __ADC_H
#define __ADC_H
#include "sys.h"
#define ADC_CH1 1                      //通道1
void Adc_Init(void);                          //ADC通道初始化
u16 Get_Adc(u8 ch);                       //获得某个通道值
u16 Get_Adc_Average(u8 ch,u8 times);//得到某个通道10次采样的平均值
#endif

实验17

《STM32开发指南》第二十二章

楼主:
该部分代码很简单,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这里定义ADC_CH1为1,即通道1的编号宏定义,我们在main函数将会用到这个宏定义。接下来我们在test.c里面,修改main函数如下:
int main(void)
{
       u16 adcx;
       float temp;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uart_init(72,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Adc_Init();                         //ADC初始化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WarShip STM32");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ADC TEST");
       LCD_ShowString(6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2012/9/7");
       //显示提示信息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ADC_CH0_VAL:");
       LCD_ShowString(60,150,200,16,16,"ADC_CH0_VOL:0.000V");
       while(1)
       {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1,10);
              LCD_ShowxNum(156,130,adcx,4,16,0);//显示ADC的值
              temp=(float)adcx*(3.3/4096);
              adcx=temp;
              LCD_ShowxNum(156,150,adcx,1,16,0);//显示电压值
              temp-=adcx;
              temp*=1000;
              LCD_ShowxNum(172,150,temp,3,16,0X80);
              LED0=!LED0;
              delay_ms(250);
       }
}
此部分代码,我们在TFTLCD模块上显示一些提示信息后,将每隔250ms读取一次ADC通道0的值,并显示读到的ADC值(数字量),以及其转换成模拟量后的电压值。同时控制LED0闪烁,以提示程序正在运行。
22.4 下载验证
在代码编译成功之后,我们通过下载代码到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上,可以看到LCD显示如图22.4.1所示:

图22.4.1 ADC实验测试图

上图中,我们是将ADC和TPAD连接在一起,可以看到TPAD信号电平为3V左右,这是因为存在上拉电阻R59的缘故。
同时伴随DS0的不停闪烁,提示程序在运行。大家可以试试把杜邦线接到其他地方,看看电压值是否准确?但是一定别接到5V上面去,否则可能烧坏ADC!
通过这一章的学习,我们了解了STM32 ADC的使用,但这仅仅是STM32强大的ADC功能的一小点应用。STM32的ADC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到,其ADC的DMA功能是很不错的,建议有兴趣的大家深入研究下STM32的ADC,相信会给你以后的开发带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