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620 2004屏显示乱码

楼主(2013-01-30):
PIC18F4620单片机,控制2004字符屏,有的时候屏幕显示正常,有的时候出现乱码,百度了一下,说是初始化程序有问题,但我对PIC的单片机不了解,请高手帮我修改一下初始化程序,谢谢。下面是液晶屏商家提供的C语言例。
标准型16X2液晶显示字符模块
1602采用标准的16脚接口,其中:第1脚:VSS为地电源第2脚:VDD接5V正电源第3脚:V0为液晶显示器对比度调整端,接正电源时对比度最弱,接地电源时对比度最高,对比度过高时会产生“鬼影”,使用时可以通过一个10K的电位器调整对比度第4脚:RS为寄存器选择,高电平时选择数据寄存器、低电平时选择指令寄存器。第5脚:R/W为读写信号线,高电平时进行读操作,低电平时进行写操作。当RS和RW共同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或者显示地址,当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忙信号,当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第6脚:E端为使能端,当E端?筛叩缙教涑傻偷缙绞保壕?橹葱忻睢?第7~14脚:D0~D7为8位双向数据线。第15脚:背光电源正极第16脚:背光电源负极1602液晶模块内部的字符发生存储器(CGROM)已经存储了160个不同的点阵字符图形,如表1所示,这些字符有:阿拉伯数字、英文字母的大小写、常用的符号、和日文假名等,每一个字符都有一个固定的代码,比如大写的英文字母“A”的代码是01000001B(41H),显示时模块把地址41H中的点阵字符图形显示出来,我们就能看到字母“A” 。以下是在液晶模块的第二行第一个字符的位置显示字母“A”的程序: ORG 0000HRS EQU P3.7;确定具体硬件的连接方式
RW EQU P3.6 ;确定具体硬件的连接方式
E EQU P3.5 ;确定具体硬件的连接方式MOV P1,#00000001B ;清屏并光标复位
ACALL ENABLE;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MOV P1,#00111000B ;设置显示模式:8位2行5x7点阵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MOV P1,#00001111B ;显示器开、光标开、光标允许闪烁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MOV P1,#00000110B ;文字不动,光标自动右移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MOV P1,#0C0H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第二行第一个位置)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MOV P1,#01000001B ;字母A的代码SETB RS ;RS=1
CLR RW ;RW=0 ;准备写入数据
CLR E ;E=0 ;执行显示命令
ACALL DELAY ;判断液晶模块是否忙?
SETB E ;E=1 ;显示完成,程序停车AJMP $ENABLE:
CLR RS ;写入控制命令的子程序
CLR RW
CLR E
ACALL DELAY
SETB E
RETDELAY:
MOV P1,#0FFH ;判断液晶显示器是否忙的子程序
CLR RS
SETB RW
CLR E
NOP
SETB E
JB P1.7,DELAY ;如果P1.7为高电平表示忙就循环等待
RETEND    程序在开始时对液晶模块功能进行了初始化设置,约定了显示格式。注意显示字符时光标是自动右移的,无需人工干预,每次输入指令都先调用判断液晶模块是否忙的子程序DELAY,然后输入显示位置的地址0C0H,最后输入要显示的字符A的代码41H。
SMC1602A(16*2)模拟口线接线方式
连接线图:
       ---------------------------------------------------
       |LCM-----51   | LCM-----51   | LCM------51      |
       ------------------------------------------------|
       |DB0-----P1.0 | DB4-----P1.4 | RW-------P2.0    |
       |DB1-----P1.1 | DB5-----P1.5 | RS-------P2.1    |
       |DB2-----P1.2 | DB6-----P1.6 | E--------P2.2    |
       |DB3-----P1.3 | DB7-----P1.7 | VLCD接1K电阻到GND|
       ---------------------------------------------------
[注:AT89S52使用12M晶振]
=============================================================*/#define LCM_RW  P2_0 //定义引脚
#define LCM_RS  P2_1
#define LCM_E   P2_2
#define LCM_Data  P1
#define Busy    0x80 //用于检测LCM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i nclude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
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M(void);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M(void);
void LCMInit(void);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void Delay5Ms(void);
void Delay400Ms(void);unsigned char code uctech[] = {"uctech"};
unsigned char code net[] = {"uctech.icpcn.com"};void main(void)
{
Delay400Ms();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LCMInit(); //LCM初始化
Delay5Ms(); //延时片刻(可不要) DisplayListChar(0, 5, uctech);
DisplayListChar(0, 0, net);
ReadDataLCM();//测试用句无意义
while(1);
}//写数据
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
{
ReadStatusLCM(); //检测忙
LCM_Data = WDLCM;
LCM_RS = 1;
LCM_RW = 0;
LCM_E = 0; //若晶振速度太高可以在这后加小的延时
LCM_E = 0; //延时
LCM_E = 1;
}//写指令
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
{
if (BuysC) ReadStatusLCM(); //根据需要检测忙
LCM_Data = WCLCM;
LCM_RS = 0;
LCM_RW = 0;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读数据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M(void)
{
LCM_RS = 1;
LCM_RW = 1;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return(LCM_Data);
}//读状态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M(void)
{
LCM_Data = 0xFF;
LCM_RS = 0;
LCM_RW = 1;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while (LCM_Data & Busy); //检测忙信号
return(LCM_Data);
}void LCMInit(void) //LCM初始化
{
LCM_Data = 0;
WriteCommandLCM(0x38,0);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1);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8,1); //关闭显示
WriteCommandLCM(0x01,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M(0x06,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M(0x0C,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Y)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X |= 0x80; // 算出指令码
WriteCommandLCM(X, 0); //这里不检测忙信号,发送地址码
WriteDataLCM(DData);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
unsigned char ListLength;  ListLength = 0;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while (DData[ListLength]>0x20) //若到达字串尾则退出
  {
   if (X <= 0xF) //X坐标应小于0xF
    {
     DisplayOneChar(X, Y, DData[ListLength]); //显示单个字符
     ListLength++;
     X++;
    }
  }
}//5ms延时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int TempCyc = 5552;
while(TempCyc--);
}//400ms延时
void Delay400Ms(void)
{
unsigned char TempCycA = 5;
unsigned 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以上程序仅供参考!!

网友A:
自己的程序只能自己检查,但从描述和图纸看,基本肯定是代码问题。

检查自己的LCD显示数据发送时序是否被中断等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