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T3的问题?

楼主(2013-01-30):
KIT3--dspic30f2010 ,器件上有AVDD和AVSS引脚,微软针对有AVDD和AVSS引脚单片机如下说明:
如果目标板上有AVdd(模拟电源)和AVss(模拟地),在目标板上也必须把AVdd和AVss与其对应的电源和地相连,不能有任何电源和地引脚悬空,

我的问题是:单独对2010编程时AVDD和AVSS引脚应该怎么处置,是不是分别和VDD和VSS相连,谢谢!

网友A:
通常AVDD通过一个电感接到VDD,而AVSS能过一个点连接到VSS(GND).

网友B:
使用KIT3烧录芯片,只要连接数字VDD和VSS即可,其他不需要考虑。

楼主:
有空要脱开试一下,现做的烧写板上AVDDAVSS都和VDDVCC连在一起,另我手上的KIT3烧DSPIC30F2010很神速,瞬间完成,而烧写PIC16F型有一点慢。

楼主:
结贴给分显示  “ 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在错误”    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结贴给分显示  “ 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在错误”    怎么解决?谢谢! ...

因为我还没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结贴给分显示  “ 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在错误”    怎么解决?谢谢! ...

你在每个帖子后面给予的分数总和必须等于你发帖时悬赏的分数,大于或者小于都不行。

楼主:
还是不能结贴。

网友D(2013-11-29):
同样遇到不能结贴的问题……7楼能讲的再具体点么?

网友E(2015-06-26):
请问,PIC kit3接上电脑红灯就一直亮着,并且在MPLAB中也显示没有连接到PIC kit3,我没有连接目标板。

网友F(2017-01-16):
引用 网友B:
使用KIT3烧录芯片,只要连接数字VDD和VSS即可,其他不需要考虑。

版主,为什么我的连接VDD和VSS是烧录不了的,而单独连接AVDD和AVSS却能烧录,与配置位有关吗!一直没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