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C2262发射红外,HS0038B接受红外,为什么SC2262不能连续发呢

楼主:
按照sc2262 datasheet的电路图连的,想测试HS0038B能不能收到信号,就在接收头的信号引脚连接了
发光二极管来简易说明收到了红外信号。用电视遥控器可以看到发光二极管不断闪烁,而按下sc2262电路图
按键时发光二极管只闪烁两下就不再闪了,断开开关再次按下,发光二极管还是只闪烁两下就灭掉。
按照datasheet的说明,TE引脚接地是可以连续发送信号的啊,为什么只闪两下就灭掉呢?

网友A(2013-01-30):
不知道你的编码和解码程序怎么写的,注意时序,可能HS0038B在第一次接收SC2262的信号后就"死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编码和解码程序怎么写的,注意时序,可能HS0038B在第一次接收SC2262的信号后就"死机"了.. ...

程序没有写啊,接收管接收到红外信号后,它的信号的引脚有0,1的变化所以发光二极管就会闪烁。用电视遥控测试它是一只在正常闪烁的,所以应该不存在“死机”的情况吧,sc2262应该是不发送信号了吧,不知为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编码和解码程序怎么写的,注意时序,可能HS0038B在第一次接收SC2262的信号后就"死机"了.. ...

接收头按图连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没有写啊,接收管接收到红外信号后,它的信号的引脚有0,1的变化所以发光二极管就会闪烁。用电视遥控 ...

检查一下你的sc2262发射程序和硬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