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9000b设计网络无法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3-01-30):
我用dm9000b设计的100M网络,用fpga作为控制器,初始化及配置均按照说明书设置的,插上网线与电脑相连,电脑网络连接显示断开,请教网络连接连接上是否需要解析网络arp协议?

网友A:
先确认一下你的DM9000的外部上下拉电阻是否配置成上电后就可以正常工作,如果是的话就算去掉FPGA,DM9000的默认配置就可以工作了,电脑网络显示应该是连接。

楼主:
我看了发送和接收数据及时钟线上无任何信号,,没有加DM9000配置芯片,不配置电脑网络显示应该是连接吗?
谢谢上楼

网友B(2013-04-24):
帮不上忙。但参考的驱动,可以找我,给你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