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assign和always 注意事宜

楼主(2013-01-30):
assign 用于描述组合逻辑
always@(敏感事件列表) 用于描述时序逻辑
敏感事件 上升沿 posedge,下降沿 negedge,或电平
敏感事件列表中可以包含多个敏感事件,但不可以同时包括电平敏感事件和边沿敏感事件,也不可以同时包括同一个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这两个事件可以合并为一个电平敏感事件。
在新的verilog2001中“,”和“or”都可以用来分割敏感事件了,可以用“*”代表所有输入信号,这可以防止遗漏。
合法的写法:
always@ *
always@ (posedge clk1,negedge clk2)
always@ (a or b)
`timescale 100ns/100ns //定义仿真基本周期为100ns
always #1 clk=~clk //#1代表一个仿真周期即100ns

所有的assign 和 always 块都是并行发生的!
并行块、顺序块
将要并行执行的语句写在
fork
//语句并行执行
join
将要顺序执行的语句写在
begin
//语句顺序执行
end
并行块和顺序块都可以写在
initial 或 always@ 之后,也就是说写在块中的语句是时序逻辑的
对assign之后不能加块,实现组合逻辑只能用逐句的使用assign
组合逻辑如果不考虑门的延时的话当然可以理解为瞬时执行的,因此没有并行和顺序之分,并行和顺序是针对时序逻辑来说的。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时序块都是并行执行的。initial块只在信号进入模块后执行1次而always块是由敏感事件作为中断来触发执行的

网友A:
感谢分享,非常不错啊

网友B:
always也可以实现组合逻辑哦

网友B:
敏感变量不用时钟沿,用阻塞赋值

网友C:
不会verilog   我是不是文盲了。。。。。

网友D:
楼主的对第二句写的很模糊,会让人读了有误解的地。

时序逻辑和组合逻辑的区分是以触发条件的方式来区分的,不是以用always  还是 assign来区分的。

always@(敏感事件列表) 可以用于描述时序逻辑,也可以用于表组合逻辑,主要取决于敏感事件列表的触发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对第二句写的很模糊,会让人读了有误解的地。

时序逻辑和组合逻辑的区分是以触发条件的方式来区分的 ...

分享的很好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分享的很好啊

网友E:
楼主,你能写几个例程贴出代码,并且综合出电路试图截图出来给大家看,这样子会更有效果,光看理论的东西,看懂了也不容易吸收。

楼主(2013-03-18):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能写几个例程贴出代码,并且综合出电路试图截图出来给大家看,这样子会更有效果,光看理论的东西, ...

嘿嘿,这个要靠自己体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