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放电

楼主(2013-01-30):
我想用以上电路,在电源上电瞬间产生一个上升很慢的Vout,怎样能让C1充电时间最长,而放电时间最短呢?

我是这么想的,R2是充电电阻,越大的话,充电越慢。R3是放电电阻,越小,放电越快。
各位大侠 有为有好的方法或稍加修改,让这个电路上电以后,Vout上升的更缓一些,下电的时候,C1放电更快一些。最好达到极限,也就是上电最慢,下电最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想问问你怎么放电的?通过什么控制它放电?

对于图中的电路 貌似下电的时候 智能通过与电容并联的电阻放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想问问你怎么放电的?通过什么控制它放电?

我不想控制它,就是想让他放电快点,比如我一断电,几十个毫秒 电容就归0了,这样最好。

网友B:
有错字

[加一个二极管,至于R3的数值不需要考虑太多了,只要考虑充电的最高电压就行了,加大延长时间,电阻可以加大。R2需要减小。
一掉电, 放电主要是通过电容二极管放电。如果R2太大,那么就会影响放电。如果断电后,只有图中的那些电路的话,放电时间取决于R3和R2的值的大小。如果还有其他电路,能够把VCC迅速拉低的话,放电会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二极管,至于R3的数值不需要考虑太多了,只要考虑充电的最高电压就行了,加大延长时间,电阻可以加 ...

我说的掉电是指切断上边的18V,此时放电还会与R2有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二极管,至于R3的数值不需要考虑太多了,只要考虑充电的最高电压就行了,加大延长时间,电阻可以加 ...

因为我最后充好电后需要得到一个稳定的2V电压,所以R3与R2的比值是一定的,为8:1。那么如果我R2取2K,那么R3就需要16K,这个时候如何控制充放电快慢呢?

如果电阻取值为2K和16K,我只增大电容的话,充电时间是可以延长,但是放电时间也会等比例延长。

如果电容取值不变,我只调整R2和R3的阻值的话,比如R2取160K,R3取20K,那么充电时间常数R2C会增大10倍,而R3C也会增大10倍。。。

具体该如何是好呢?
例外问一下,如果我断电时候是切断上边的18V+。那么充电与放电都用哪些电阻呢?我认为充电只走R2,放电直走R3,不知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电路上电时候Q1 截止,通过R1给C1充电, 掉电时候Q1导通,通过Q1放电,如果怕放电电流过大,烧坏Q1 , ...

嗯 多谢了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面电路上电时候Q1 截止,通过R1给C1充电, 掉电时候Q1导通,通过Q1放电,如果怕放电电流过大,烧坏Q1 , ...

掉电时 Q1不会导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电路上电时候Q1 截止,通过R1给C1充电, 掉电时候Q1导通,通过Q1放电,如果怕放电电流过大,烧坏Q1 , ...

多谢兄台的指点。放电时候 Q1是导通的还是截止的?如果是截止的话,CE相当于断开啊。如何放电?如果Q1是导通的,是如何导通的呢,下点时候基级以及悬空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蝴蝶哥 来来来 整两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掉电时 Q1不会导通吧

我也正有此 疑问,掉电时候,Q1的基级相当于悬浮的 而发射极相当于接电容的正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首先如果这是个单独的电路,电源断开是后 Q1的确是悬浮的。。
不过如果放在电路中,VCC 为电源,掉电时候 ...

嗯 明个我验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呢,如果真的没有负载你就像我说的那样,人为加一个负载 在VCC和地之间并一个2K电电阻 ,这样就有回 ...

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欢迎顶贴!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欢迎顶贴!哈哈

不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客气!

早点睡吧 保重龙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完咯

一直被误会啊,从未被理解啊。

网友F:
R2和R3的取值取决于你得Vout稳定后的数值、电源电源和R1,所以R3不会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R2和R3的取值取决于你得Vout稳定后的数值、电源电源和R1,所以R3不会太小。

是啊 不能太小。那有如何实现快速放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了下,
这样看看,还闲放的不够快就降低R2

R4与R1的分压就是我想要得到的Vout,R2是为了限流把。对了 你用的这个仿真软件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了下,
这样看看,还闲放的不够快就降低R2

这个软件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R2 是为了控制放电速度,太小的话估计电流太大,恐怕对三极管有损坏, 可以改成100R,放电电流就是 ...

R4对充放电速度有无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R2 是为了控制放电速度,太小的话估计电流太大,恐怕对三极管有损坏, 可以改成100R,放电电流就是 ...

我去下个这软件,是不是主要用在仿真上?

网友G:
充电结束后,电容上面是高电位,会不会导致三极管截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充电结束后,电容上面是高电位,会不会导致三极管截止啊?

充电过程中一直到充满,只要开关不段卡,三极管一直是截止的,因为是P管。
开关断开后,三极管会瞬间导通 放掉电容的电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充电过程中一直到充满,只要开关不段卡,三极管一直是截止的,因为是P管。
开关断开后,三极管会瞬间导通 ...

请问为什么会瞬间导通呢?
能说下原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为什么会瞬间导通呢?
能说下原理么?

充电电压是逐渐上升的曲线 电流是逐渐下降的曲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充电电压是逐渐上升的曲线 电流是逐渐下降的曲线

这个跟掉电三极管导通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掉电三极管导通什么关系?

掉电后 PNP三极管基级是低

网友H:
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I:
very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