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定时器严重问题

楼主(2013-01-30):
测试条件,使用Jlink仿真,芯片STM32F103ZET6
使用定时器3,定时周期10MS.只设置定时器溢出产生中断
定时器3中断函数: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static vu16 aa;
aa += 1;
TIM3->SR = 0;
}
测试运行10S,aa累计值2000左右,比正常值大一倍,相当于一次定时器溢出执行了两次中断。

代码换为: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static vu16 aa;
TIM3->SR = 0;
aa += 1;
}
测试运行10S,aa累计值1000左右,正常!

改为软件仿真,以上两种代码均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STM32芯片个例还是通病,

网友A:
LZ的问题,对于CortexM3应该是通用的
类似的问题,以前讨论过

网友B:
做技术碰到问题要找主观原因,否则一有自己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怀疑客观原因永远不可能有实质进步。

网友C:
成功者找主观原因,失败者找客观

网友D:
这是LZ的问题,不是芯片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