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3-01-31):
各位请谈谈你为何用了AVR单片机,不用51,我觉得现时的很多51单片机都很好,没必要用AVR了

网友A:
哎  公司用的  没法

网友B:
有些看个人喜欢 有些人就是喜欢用AVR  觉得在工业方面 AVR很靠谱

网友C:
晕,有猪肉吃,还有人吃狗肉,牛肉,羊肉,**肉,鸭肉呢。

难道是猪肉不够吃,不好吃嘛。为什么还吃那些呢,人就是奇怪的动物。

网友D:
习惯而已,或者公司有现成的芯片:lol

楼主:
AVR单片机的一个弱点是只有一个中断优先级,传统的51都有2个中断优先级,中断优先级少,做一些实时控制,如机器动作等,反而不太好

网友E:
虽然现在没用AVR,但我还是很喜欢AVR。

网友F:
用我高考时候的作文题目回答你——《世界是丰富多彩的》

网友:
同样的频率之下
AVR比51的速度快
干活多

网友G:
只要能解决问题,不考虑成本的话,用啥都一样

网友H:
1 AVR的编译器支持C和C++,51的KEIL只支持C
2 Arduino给AVR提供了很多现成的软件和硬件开源库
3 AVR的TINY和MEGA系列功能全面,PWM/ADC/UART/IIC/SPI/WDT/BOD全部都有,51则要分型号
4 AVR全部端口可以输出或输入20mA,最大40mA电流
5 AVR的TINY有6脚-8脚的芯片,程序兼容
6 普遍“宣传”是AVR比51稳定,但不知是不是真的

AVR是面向工业级应用,可以再强电磁环境下工作 是比较稳定 另外由于你出色地回答 以分鼓励吧

网友I:
用过AVR后,就不会再想用51了。。。。。。。。

楼主:
各位请谈谈你们在实际工作中那些案子是只能用AVR的,用51是搞不定的,请列举一些例子

强电磁环境中,atmel的型号基本是面向工业应用,可以在复杂的环境下工作,在有些抗电磁干扰能力弱的单片机已经挂掉的情况下,AVR依然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J:
AVR全部端口可以输出或输入20mA,最大40mA电流

网友K:
我最近想用几个串口的单片机,自然选中AVR系列——XMEGA,5-8个串口。话说哪家的51芯片有ATMEL系列全啊——2051开始,AVR,ARM,足够玩到爽死了。

网友I:
安全、可靠,想想汽车上很多也用AVR奥。

楼主:
AVR价格比51贵多了

网友L(2013-03-07):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我最近想用几个串口的单片机,自然选中AVR系列——XMEGA,5-8个串口。话说哪家的51芯片有ATMEL系列全啊—— ...

ATMEL看到你的消息估计都要乐翻了

网友M:
atmel的型号基本是面向工业应用,可以在复杂的环境下工作,在有些抗电磁干扰能力弱的单片机已经挂掉的情况下,AVR依然可以正常工作,普通环境下ATMEL的产品没有特别明显的优势,但是在工业应用中,优势明显

网友:
稳不定跟内核(是51 还是AVR)没有关系,
倒是跟厂家的生产工艺有关系

楼主(2013-04-26):
AVR致命弱点-----------只有一级中断优先级

网友N:
引用 楼主:
各位请谈谈你们在实际工作中那些案子是只能用AVR的,用51是搞不定的,请列举一些例子 ...

USB  AVR-ASP算不,12M软件实现USB接口

网友N:
AVR的优先级只有一个,但是可以根据全局中断的状态自由搭配,软件扩展优先级,不能和硬件相比,也凑合

网友O:
1.AvR单片机采用具有独立的数据总线和程序总线的哈佛提携结构:
2.IO口结构的设计使得外部电子元件数量可以达到最小化,Io口全部带上拉电阻
3.IO口驱动能力强,能直接驱动LED和数码管
4.AVR单片机内嵌高质量的FLASH程序存储器,擦写方便,可反复擦写,支持ISP和IAP,偏于调试、开发、生产、更新
5.片内具备多种独立的时钟分频器,可通过软件设定分频系数
6.片内具有多通道10位AD转换器,处理模拟信号时得心应手,串行异步通信USART不占用定时器和SPI传输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