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01不能接受信号

楼主(2013-01-31):
请教大家个问题~ 我有一款SMART,用ATmega169来控制CC101来控制接收发送信号,现在遇到了用了段时间,它会断开信号,再重新启动又没问题了,大家说这问题怎么来解决?

网友A:
请问smart是什么?CC101是山么?实在没查到啊。

网友B:
CC101应该是433M的无线芯片,估计是楼主手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smart是什么?CC101是山么?实在没查到啊。

哦~ 不好意思! 是CC1101哦~ :lol

网友A:
呵呵,我知道是你手误,搞微功率射频需要比搞单片机小心10倍,楼主这样发帖,弄的东西里面问题也一定不少,没搞懂无线通讯的基础,就是你不稳定的原因,建议先读数据手册5遍,做到说什么都知道在哪里,然后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101应该是433M的无线芯片,估计是楼主手误

不好意思,我刚才是说CC1101的~,的确是有这么一款无线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知道是你手误,搞微功率射频需要比搞单片机小心10倍,楼主这样发帖,弄的东西里面问题也一定不少, ...

领教了~

网友A:
导言、同步字、作用是什么,调制、频偏、IF滤波器,AFC、AGC,这些都要搞懂才能驾驭无线这匹疯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言、同步字、作用是什么,调制、频偏、IF滤波器,AFC、AGC,这些都要搞懂才能驾驭无线这匹疯马。 ...

:L,都不太懂的! 能加你QQ嘛?

网友A:
可以啊,29334047,但是不一定在,推荐你先Google了以后不懂再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