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高速数据转换器

楼主(2013-01-31):
要获得 FFFH 和 000H 输出,需要什么样的差分输入电压?

楼主:
0V(差分)输入的输出是什么?

网友A:
满量程的差分电压为 2Vpp,数据格式为二进制偏移,因此最负的信号(-1V 差分)将为 0x000,而最正的信号(+1V 差分)则为 0xFFF。

0V 差分的输出将为 0x800。

网友B:
有些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的,不过楼上给解答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C:
使用隔直电容

网友D:
没头没脑的一句话, 真不知道在说什么?
可否上芯片, 上图, 还有具体应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