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小体积贴片封装的三相无刷电机控制+驱动的IC吗?

楼主(2013-01-31):
我的要求是:控制功能为调速、正反转(120度霍尔位置检测),驱动电压大于15V、电流大于1A(电机电压8.4V,平均电流200mA)。谢谢!

楼主:
有用过的请帮帮忙,谢谢!

楼主:
谢谢T叔!上面那个的网址好像打不开,下面的没有内置驱动。

楼主:
找到CD、DVD用的。其他都合适,就是没反转功能。

楼主:
谢谢T叔,也是没有内置驱动的。可能控制+驱动的不好找,可能要更改方案。准备更换个多IO口的MCU+MOS管实现驱动,两个三相电机是分时工作的。电机是12000转的,对MCU时钟有什么要求?

楼主:
谢谢热心的T叔!

网友A:
T叔很给力啊

网友B:
这个电压、电流的芯片,应该有集成的。问题是要找120度的。去A家看看,或者日本的东芝、三洋的

电流太小,用MOS管不划算。最好是集成功率输出的或者功率模块、三相H桥

楼主:
谢谢!请问A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