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活动]
使用NDJ-1旋转式粘度计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3-01-31):
本文来自专业提供实验室仪器设备上海艾测电子ai-test.com
NDJ-1型旋转式粘度计在使用时有很多小的细节我们一定要注意,笔者在这边大致罗列了15项细则。大家在工作中,最好都能够记下这15条。当然,大家如果有更加好的或者其他的地方细则也可以跟帖回复。
1.NDJ-1型旋转式粘度计适于常温环境下使用。
2.仪器必须在指定频率和电压允差范围内测定,否则会影响测量精度。
3.尽可能利用支架固定仪器测定。若手持操作应保持仪器稳定和水平。
4.装卸转子时应小心操作,装拆时应将连接螺杆微微抬起进行操作,不要用力过大,不要使转子横向受力,以免影响仪器精度。
5.装上转子后不得将仪器侧放或倒放。
6.不得在未按下指针控制杆时开动电机。一定要在电机运转时变换转速。
7.连接螺杆和转子的连接端面及螺纹处应保持清洁,否则将影响转子的正确连接及转动时的稳定性。
8.仪器升降时应用手托住仪器,防止仪器自重坠落。
9.每次使用完毕,应及时清洗转子(不得在仪器上进行转子清洗),清洁后要妥善安放于转子架中。
10.装上0号转子后,不得在无液体的情况下“旋转”,以免损坏轴尖。
11.使用0号转子时不用保护架。
12.不得随意拆动调整、仪器零件,不要自行加注润滑油。
13.仪器搬动和运输时应用橡皮筋将指针控制杆圈住,并套入黄色包装套圈托起连接螺杆,然后用螺钉拧紧。
14.悬浊液、乳浊液、高聚物及其它高粘度液体中,很多都是“非牛顿液体”,其表观粘度随切变速度和时间变化而变化,故在不同的转子、转速和时间下测定,其结果不一致属正常情况,并非仪器不准(一般非牛顿液体的测定应规定转子、转速和时间)。
15.做到下列各点能测得较精确的数值:
      精确地控制被测液体的温度。
      转子和保护架与被测液体温度一致。
      保持被测液体的均匀性且无气泡。
      测定时尽可能将转子置于容器中心和液面标志线。
      防止转子浸入液体时有气泡附粘于转子下面或表面。
      变换转子或转速时,要使刻度盘上的读数偏高些,α应尽可能在30~90格之间。
      使用保护架进行测定。
      保证转子和连接螺钉的清洁。
      低于15mpa.s的液体选用0号转子。
      电源频率不准时,按修正公式修正。
      水平泡调整正确,仪器上下升降时要缓慢进行,仪器保持平稳。
      指针在刻度盘上稳定后,用同一视角读数。
      严格按照使用操作规程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