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MMB0 EVM 主板 Rev D 版

楼主(2013-01-31):
EVM, mb, ADS, pd, evd
您好!我刚刚购买了 ADS1278EVM-PDK。用户指南显示的 Rev C 版的 MMB0 - J13 与我们 Rev D 版的 MMB0 略有差异。

楼主:
我在将其插入前想再次核查一下,是不是 J13A (+VA +5V) 应该打开,而 J13B 应该关闭?J13A 关闭时,可为 MMB0 供电。

网友A:
您好。要在使用随您套件提供的 6V“外置电源块 (wall wart)”的同时使用 ADS1278EVM-PDK 板载的 +/-10V 电源,您需要用分流跳线将 J13B(+5VA 到 +5V 选项)关闭。在些情况下,J13A 的分流应该打开,J13B 应该关闭。